笔记本屏 右边一块黑屏

楼主(2010-10-06):
笔记本
电脑,右边一小块黑屏,其它一切正常,图像,分辨率也很正常,
笔记本

网友:
屏有坏点了

网友:
灯架有问题吧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引起

网友:
屏线是好的话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呀

网友:
屏坏了 吧!!!

网友:
外界试试,排除显卡跟系统的问题,剩下屏线跟屏就好判断了。

网友:
换块正常的屏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屏线,显卡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