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ED有回扫线

楼主(2010-10-06):
这个机的加速极是板上出来的,包上没有的,现在加速极电压是450V左右,有回扫线,没办法调低,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压是在什么位置测出的?
如果是FBT整流输出点,算正常,测量CRT的G2、G1比较准确。
这种问题,对你来说不算问题。

网友:
查了资料都说是场消隐电路有问题,场消隐电路是哪一些呢,是不是G1那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T彩显中,很少因为场消隐电路引起回扫线,不信你慢慢查吧。

网友:
这个需要程序来调整,,,

网友:
G1电压太低的原因,正常值应在;负30-----负60V之间,如测偏低的话,可能是--180V的电容失容造成的电压过低,反映在屏上有斜回扫线伴亮度失控。

网友:
换换  尾板 上103的电容 试试先

网友:
视放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重点检查G1电压,一般在50几伏左右。。。如果正常那只能改G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