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有0.03V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0-10-06):
一台没有维修史的T60机器.故障为不触发,有待机电压0.03V ,  其它3.3V 5V 1.8V和键盘口19脚都有3.3电压,但就是不触发.最后更换过键盘还是不行.在此请求大家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以下是从基地上找到的:
IBM参与系统待机管理芯片有:MAX1631,TB62501,PMH4,H8 一,工作流程分析:
1, 当接上电源适配器时,16V经隔离电路输出给系统待机芯片MAX1631的22脚.
2, 同时电源16V经电阻,二极管输送给TB62501 57脚、34脚供电.
3, TB62501在供电,振荡(内部RC震荡10脚,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的7脚.同时52脚向MAX1631的23脚发出高电平总开启信号.
4, PMH4在供电,振荡 (内部RC震荡25脚,26脚)正常后,  43脚输出3.3V高电平5M_ON开启信号给MAX1631的7脚28脚以及TB62501的63,64脚.这时MAX1631正常工作,输出3M和5M待机电压.
5, 3M,5M有输出到H8.H8在供电振荡正常后(144,143脚外接10M晶振),待机时键盘19脚为3.3V高电平 (按下开关后为低电平信号送给南桥)
6, 南桥在有供电3M,1R5M(由1R8M转换),32.768KHz晶振起振后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
看看这个。
测量各个信号。

IBM 开机时序图.rar

网友:
LZ检查键盘接口看有没有掉件或虚焊的小件,比如小电阻,以前有碰到过。

网友:
2楼说的很详细。。MAX1631工作原理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楼主说的是T60,楼下的都回答到T4的机器上去了,有待机不触发,还没有修过,基本焊下开机芯片就可以了,没待机焊下PMH7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问题出现在延迟上。好好查查一定会发现的你仔细查查u28就有机会发现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不对,正常应该在0.05A,有芯片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