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BM的本本,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一个华硕的A8J的, 我拆开,把里面的电放下就好了,但是过下又不行了,怎么回事?
华硕

网友:
标题写着IBM ,里面确说是华硕?

网友:
你问的问题比你的本本出的问题还要奇怪。 把问题说清楚,明白了。别人才好帮你解答。

网友:
RTC电路上的电容有漏电的吧

网友:
华硕的本不好修,吹下时钟吧

网友:
看来楼主是修机子修晕了 Ibm ASUS 都分不清楚了
不过像ASUS出现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有地方没有装好

网友:
不是IBM的吗 需要图纸可以联系我。

网友:
看来楼主真的晕了,IBM会和华硕一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