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2l掉电维修

楼主(2010-10-06):
开机电流是0.04.按下电源按钮后,电流到0.58就掉了

原故障是客户小孩不小心撒了尿进去,客户自己用吹风机吹了一下,还正常用了2天,然后就出现开机无显示。

拆机后发现在pu11芯片的21-30脚这边有那种尿液干后的固体,还有U21的周围也有,求一个维修思路,本人新手,想慢慢学,要是自己修不了,就准备发到省城去修了。

求达人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楼主拆下南桥看下面有没有痕迹

网友:
不敢动桥,怕一动,就回不去了,我没那些设备。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定认真看进水的地方,肯定是那个芯片腐蚀了。

网友:
请问这个芯片用什么代换?MAX8770GTL+_TQFN40,可以用8760代换吗?

网友:
好好检查进水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断线和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