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45plge北桥靠音频接口方向有个Q279场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0-06):
技嘉8i945plge北桥靠音频接口方向有个场管是什么型号~
手上有块板这个场管被拆了看旁边的标识是Q279,
谁手上有这块板请告诉我是什么型号,
如果知道顺便告诉我能用什么代换,谢谢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涵山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焊盘的大小来看啊?q不是mos管就是三极管或者是三端稳压管...是不是给声卡供电的稳压管啊?跑跑线路看看嘛

网友:
N沟道的MOS管,随便找个换吧 09n03 06n03 3055 9916h
总线供电,用不了多大的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电路图上看这是一个40T03  用06N03  09N03  70T03等等的都可以换,找不到一样的就从坏板CPU供电处拆一个N沟道的MOS管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