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楼主(2010-10-06):
我想请教一下高手!SL400开机报7006是什么意思啊?我的系统是用ghost做出来的!我想因该不是系统问题啊,我换过好几片主板,问题依旧。系统也换过,W-XP也不行,W-7也不行,都有报错。
还有,是不是SL300-400-500三种机型只是分13“-14”-15“吗?如果不是,那它们的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主板会暗屏呢?
请高手指教     有遇到同问题的站友快来帮帮我撒  急啊

网友:
除了报7006错误,,还有没有别的英文提示呀,有的话一起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这问题根本不是硬件,GHOST 有很多版本,这版本不行就换,没人能分析你的怪问题吧

网友:
显卡散热没问题但温度高烫手,dos下花屏装驱动蓝屏是主芯片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晕   系统我试过了  windows XP  windows 7  都试过  GHOST也不行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戴尔d520有些主板怎么插键盘会嘟嘟响啊  键盘上所有键只要按都会响  请问是不是正常的啊?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