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板无触发一例(通过)

楼主(2010-10-06):
今天接到一客户主板,短接触发排针无反应。只能老实按步骤查了。首先查排针有电压。

很遗憾,排针有电压,接着检查电池是否有电压---跳针有无跳反均正常。无奈,理了一下思路。分析:此板的IO是83627,那它的触发电路应该是排针---IO---南桥---IO--电源PS-ON.,好,有了思路就开始
一,检查排针到IO的线路是否故障--IO是83627,直连68脚。排针---IO
二,IO在接到68脚由低到高的电压跳变后,由67脚发出信号到南桥触发模块。IO---南桥
三,南桥在收到IO67脚的信号后会发出开机信号到IO的73脚,南桥---IO
到这一步有问题了,开机时IO68脚一直是0V,没有发生过变化,分析,南桥没有发出信号,查南桥触发模块的工作条件。
1,南桥的待机电压。
2,14。318晶振。
测晶振时发现一脚是0.41V,一脚是0.1V

相差太远,值得怀疑。试着把0.4V的那个谐振电容换掉,竟然可以触发了。
附上这个电路图

后来再测晶振两脚电压,还是没有改变。???请论坛师兄们指教
希望老师们能让我转正,注册很久了,一直是小小白

网友:
帮你发出来

网友:
我通过了吗?怎么还是小小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