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天逸200点位图(广达ED2L)

楼主(2010-10-06):
求联想天逸200点位图(广达ED2L),现在是待机电流0.01A,安开机键无反应,PC87551的171脚有电压跳变

网友:
测的D5的1脚有电压3.3跳变,D5的2脚无电压为0,主板的3.3V和5V都有,不知如何往下查了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南桥待机必须满足那几个条件,电压+3VSUS应该有吗

网友:
挑起这个脚看是不是南桥把它拉低了,要是没有3.3V, 就是本身坏了,换之

网友:
D5是反接的二极管,应该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但不知如何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   3V_S5电压起来没。南桥加电发出S3.S4的条件

网友:
看看EC的工作条件都到了没有,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看BIOS的数据线有没有波形,在待机的状态下D5的南桥这端是低电平。只有在开机正常的情况下才变为横高

网友:
3V_S5已经有了,但还是不开机

网友:
看EC的LID ACIN 时钟。复位。供电。与BIOS有没有波

网友:
没有示波器,没办法看波形呀,以后想法能个示波器

网友:
待机条件满足了没有    IO  和南桥有没有起震

网友:
我ACIN有2.8V的电压,应该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