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机屏一闪就掉电

楼主(2010-10-06):
中柏的机 里面又是华硕的板,以前是不开机换个开机芯片用了一个月,现在是屏有了显示马上就掉电到待机85mA,不上CPU 内存也掉电,查了开机芯片也是好的,一开机只是公共点的一个MOS管很烫的,也都换了 还是一样。到处都查了也无短路发烫的地方跑了线路没法,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MOS管连的电容,看下有没问题,G级控制电压有没问题?电流是多少,不行就加电烧!

网友:
不管是在掉电前 还是掉电后 那三个级都是18V的公共点啊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量那些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休眠开关 被压住了没有?

网友:
哦 原来是华硕Z62HA的机有时待机84mA有时43mA,但都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