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间隙性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06):
这是一台返修机,2个月前修过CPU供电电路,发在了原创维修经验区,见: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012

当时一切正常,用了2个月后返修了。这次的故障是:有时候插上电源,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有时候又是正常的,故障不稳定,很奇怪。

因为上次动过CPU供电PWM IC MAX1907,怀疑是该IC虚焊,焊下再装上,故障好像还是那样,插电后只要能开机,就能正常工作;要是不能开机,拔下电源再插上,多试几次可能会好。

无奈,只有仔细研究主板了。经测量发现,在不能开机时,PL9和PL10两个电感上没有电压,3VPCU和5VPCU没有出来,而正常时,这两个电压是一插上适配器就有的。查看电路图,这两个电压由MAX1999及其周边电路产生,并且,MAX1999是独立工作的,并不需要EC发出相关信号才工作。因此,故障锁定在MAX1999及其周边上。

先加焊了MAX1999,试机,故障好像减轻了一些,但试了10次仍有一两次不开机的。这下只有好好研究了。

测量故障时MAX1999各脚电压,3、4脚(on3、on5)电压5V正常,8脚REF输出2V正常,6脚SHDN 5V正常,18脚LDO5、25脚LDO3正常,17脚VCC 5V正常,20脚V+ 18.7V正常,3V、5V负载也没有短路。MAX1999的工作条件是具备的,那为什么有时候会不输出电压呢?

反复插拔适配器插头,发现在出现故障时,PL9(3.3V输出电感)在开机瞬间有电压输出,马上消失,而PL10(5V输出电感)则一直无电压输出。怀疑IC保护了。但是,测量了3V、5V负载都是正常的啊,而且只要插电一瞬间正常了,就能持续工作,为什么呢?

于是又仔细研究MAX1999的datasheet,发现如果MAX1999保护后,会进入一种“放电模式”(discharge mode),此时PWM上管关闭,下管导通,以释放输出电容的电荷,并确保输出电压为0。测量MAX1999 24脚DL3(3.3V PWM下管栅极驱动输出)故障时为5V,而正常时该脚为0.24V;MAX1999 26脚DH3(3.3V PWM上管栅极驱动输出)故障时为0V,而正常时该脚为3.4V。很明显,在故障时,MAX1999 3.3V输出进入了保护模式。怪不得故障时3.3V输出在开机瞬间有电压,马上消失,原来是保护了。

再读MAX1999 datasheet,发现保护的原因是过压(overvoltage protection)和欠压(undervoltage protection)。测量故障时MAX1999开机瞬间3.3V的输出电压只有零点几伏,怀疑是欠压保护。尝试将MAX1999 10脚PRO接高电平,禁用MAX1999的保护功能,结果试了好多次都能正常开机。

这下机器倒是能正常使用了,但还未找到故障的真正原因,到底为什么MAX1999会保护。仔细分析,在3.3V输出负载正常的前提下,最大的可能就是3.3V PWM输出电容老化,开机瞬间输出电压不足,而MAX1999只要输出低于设定电压20%、持续22ms就会触发欠压保护。于是拆下3.3V PWM输出电容PC182(33OU 6.3V),测量一切正常,但还不放心,从废板子上拆了一个33OU 4V固态电容焊上,并还原MAX1999 10脚,开启保护功能,试了20多次,没一次故障。

到此为止,这个机器终于修好了,哎,搞我们维修这行,不容易啊!有道是: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票子挣的少,老婆讨不到。

网友:
为什么电路图被自动缩小了,看不清了?

网友:
传了一个清楚些的电路图:

网友:
如何去读 datasheet

网友:
楼上的去百度

网友:
分析的比较贴切,我来加上MAX1999的DATASHEET,看这个,E文功底要好

网友:
MAX1999的datasheet怎么去读?百度上也不明白啊!

网友:
要想看懂芯片的PDF图很不容易。也研究了好长时间现在也是看的半懂。PDF有芯片的工作时序流程
楼主的理论水平挺高的。但实际维修经验稍有点不足。象这种瞬间有电压输出。下管常5伏的故障。只要负载对地不短路。一般都是输出电容负容造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上评论,但有两点我没想明白:1,故障时有时无,10次中有2-3次不能正常工作;2、拆下电容检查,充放电完全正常,也没有短路(和我换上的电容对比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附上1999保护模式的内容:

Fault Protection
The MAX1777/MAX1977/MAX1999 provide over/undervoltage
fault protection. Drive PRO low to activate fault
protection. Drive PRO high to disable fault protection.
Once activated, the devices continuously monitor for
both undervoltage and overvoltage conditions.

Overvoltage Protection
When the output voltage is 11% above the set voltage,
the overvoltage fault protection activates. The synchronous
rectifier turns on 100% and the high-side MOSFET
turns off. This rapidly discharges the output capacitors,
decreasing the output voltage. The output voltage may
dip below ground. For loads that cannot tolerate a negative
voltage, place a power Schottky diode across the
output to act as a reverse-polarity clamp.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re is a fuse between the power source
(battery) and the external high-side switches. If the
overvoltage condition is caused by a short in the highside
switch, turning the synchronous rectifier on 100%
creates an electrical short between the battery and
GND, blowing the fuse and disconnecting the battery
from the output. Once an overvoltage fault condition is
set, it can only be reset by toggling SHDN, ON_, or
cycling V+ (POR).

Undervoltage Protection
When the output voltage is 30% below the set voltage
for over 22ms (undervoltage shutdown blanking time),
the undervoltage fault protection activates. Both SMPSs
stop switching. The two outputs start to discharge (see
the Discharge Mode (Soft-Stop) section). When the output
voltage drops to 0.3V, the synchronous rectifiers
turn on, clamping the outputs to GND. Toggle SHDN,
ON_, or cycle V+ (POR) to clear the undervoltage fault
latch.

Thermal Protection
The MAX1777/MAX1977/MAX1999 have thermal shutdown
to protect the devices from overheating. Thermal
shutdown occurs when the die temperature exceeds
+160°C. All internal circuitry shuts down during thermal
shutdown. The MAX1777/MAX1977/MAX1999 may trigger
thermal shutdown if LDO_ is not bootstrapped from
OUT_ while applying a high input voltage on V+ and
drawing the maximum current (including short circuit)
from LDO_. Even if LDO_ is bootstrapped from OUT_,
overloading the LDO_ causes large power dissipation
on the bootstrap switches, which may result in thermal
shutdown. Cycling SHDN, ON3, or ON5, or a V+ (POR)
ends the thermal shutdown state.

Discharge Mode (Soft-Stop)
When PRO is low, and a transition to standby or shutdown
mode occurs, or the output undervoltage fault
latch is set, the outputs discharge to GND through an
internal 12Ω switch, until the output voltages decrease
to 0.3V. The reference remains active to provide an
accurate threshold and to provide overvoltage protection.
When both SMPS outputs discharge to 0.3V, the
DL_ synchronous rectifier drivers are forced high. The
synchronous rectifier drivers clamp the SMPS outputs
to GND. When PRO is high, the SMPS outputs do not
discharge, and the DL_ synchronous rectifier drivers
remain low.

英文写的很清楚了,简单说来就是:10脚PRO接地开启过压欠压保护,输出电压超过设定11%触发过压保护,低于30%持续22毫秒触发欠压保护。保护后进入放电模式,PWM上管关闭,下管导通。10脚PRO接高电平可以禁止保护功能。

网友:
第10PIN  pro是什么啊    你那个pro接高电平 是接的哪个电压啊   哥哥 这个alldatasheet我也看了 有点没看懂  你能具体的讲下第10PIN 吗   最好是把英文翻译中文  呵呵 先谢谢了    好友你最后这句          哎,搞我们维修这行,不容易啊!有道是: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票子挣的少,老婆讨不到     这句话 我相当赞同了 呵呵

网友:
10pin 高电平就是5V,接高电平禁用保护功能,接地启用保护功能,包括欠压和过压保护。10 pin PRO上面一横就是说明这个信号低电平有效。
翻译就免了吧,打字麻烦,有啥不明白的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失容用万用表是测不出的。除非是容量大大减少了

网友:
楼主的推理很正确,工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楼主英文不错啊,我看了就头大啊,愁人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理论修机,不错了,理论能达到这个水平也不可以了,不知道楼主花了多上时间啊,我觉得经验,加理论的维修才能快修,快搞钱呵呵,时间长了费用收不起来,划不来

网友:
楼主E文到这样的水平已属不易了啊  经验是靠修机器多积累起来的

网友:
有这种英文水平真是佩服。不知道是什么学历来做维修的

网友:
唉,像看故事一样......不怎么懂,只知道楼主这水平,高~

网友:
楼主你的英文了得,DV1000 用的MAX1999,ACER 3680 用的MAX8734A 也有第10脚PRO,好像两者引脚功能一样,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互换,我前段时间修的3680也是3V5V有时候不出来,后来换芯片好了,之后又返修一次,下次也换电容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下管长5V是G极还是输出的长5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控制级长5 伏。

网友:
为什么是PC182

网友(2010-12-03):
这个讲的经典,电容的问题最麻烦了,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