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业用的热风枪吹显卡的经验

楼主(2010-10-06):
今天很高兴用工业用的热风枪吹好两块显卡,一块是宏基笔记本4520G,还有一块是七彩虹的显卡,前几次是待芯片融化后,用镊子在芯片的四个角轻轻点一下,但是都没有成功,还有几次是用小一字螺丝刀轻轻的推一下,也是没有成功。今天我就把芯片隔热做好,用工业用的热风枪在上面螺旋的转,待旁边的小电容融化后,再加热几秒钟,然后冷却,上机测试OK。问下各位大侠这样吹出来的显卡耐不耐用呀。

网友:
应该时间长了还是会回来的,有些问题必须要重新植球

网友:
很多情况下为了快速搞定,都是先加焊下,返修回来再重新植球。毕竟拆芯片的时候容易掉点,这样会走好多弯路的。

网友:
重新加焊好就OK了。

网友:
一般的都是先加焊,不行再重做桥了。

网友:
一真吹很容易吹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