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掉电维修。

楼主(2010-10-06):
接了一台IBM T21 的机器,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0.05就掉了,想了是3421和3410的事。换了不行,对IBM机器电路不熟悉。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掉电

网友:
没修的价值了,换板子不贵,有那时间研究新机器去吧!

网友:
文不对题,到底是T21还是T30啊?

网友:
这板子还真不贵, 这种问题还是换板实惠点

网友:
看看电感有没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所导致的吧

网友:
3241换了,南桥了换了。没法修了。

网友:
换个H8试试

网友:
一般换3421都能解决问题的多换两个看看 在不行查一下它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