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图纸中一些电路看不明白

楼主(2010-10-06):
一、这个是VCC1R8M转换成VCC1R5M的电路图,文章里说是VR4和Q74控制Q76的导通,具体怎样个原理不能理解,左边的VINT16和VDD15是干嘛用的?

二、划蓝线的NO_ASM表示什么意思?红色框里的2个电阻和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三、T4里有个VCC3AUX是3V辅助电压吗?VCC5MUBAY是嘛东西?

网友:
看也半天我也没看太明白,很期待那个高手能来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VR4相当于一个放大器把 在这里起稳压作用,利用Q74来调整Q76基极的电压,使Q76输出的更稳定
下面的NO_ASM 是表示没有安装的意思

网友:
楼上正解  除去没上的电阻,就变成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起了延时作用。确保VCC1R5AUX_ON 比  VCC3AUX_ON 早出。 芯片要接口电压先有,再有供电,不然芯片会发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原理我懂,但他具体怎么操作的不清楚。
VINT16和VDD15经D55产生个高电平使Q76导通,VCC1R8M经Q76转换成VCC1R5M,还进入VR4的1脚,从5脚产生一个高电平使Q74导通,3脚的高电平被拉低,Q76的3脚电压被拉低,Q76关闭?是这样理解吗?。。。这个理解,我自己也看不明白,思路很混乱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这个理解了。NO_ASM是没有安装的意思,表示实际没有,实际只有那个R245和C225组成RC电路。这样的话我明白了。。再次谢谢

网友:
对图纸我是绝望了。楼上这样分析我都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