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暗屏

楼主(2010-10-06):
联想Y550暗屏,接到一个客户的联想Y550暗屏,原因是客户自己换高分屏后,原机器的屏在其他机器测试是好的,但到本机器就暗屏,我不知道LED屏的脚位定义,请问各位大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这种奇怪的事情?

网友:
LCD和LED只是发光材料的不同,屏上接口定义是一样的。你重点看看码片部分

网友:
暗屏主要看是高压部分吧

网友:
高压条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
没发现这个问题,那位提供一下LED屏的引脚定义

查了一下,也不知对不对,大家看看

513 Bytes,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LED屏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查一下供电

网友:
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
是带着小尾巴的那种LED吗?

网友:
led  没有高压条看看它接口的引脚定义 是不是驱动电压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