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后关机就死机

楼主(2010-10-06):
接客户的T60的机子,开机后进系统都正常,后按关机键,关机后就再也开不起,待机电流降到0.01A,正常是0.03A,但重新拔悼电源重插上又可以开机.那位高手修过,给点意见.
电源

网友:
我刚碰到一台神州的机器,跟你的故障是一样的,后来发现时主板电源口的问题,加焊一下就好了,你检查下电源口啦,我那台神州才收了100

网友:
待机0.01的时候看下3 5V还有吗?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可能还是主板有虚焊的吧:以前我修过T43显卡虚焊。就一加电就掉了。再开就开不开了,就要给电池拿掉然后再开机器就亮了。有时有不行。之后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2楼的师傅,到底收了几个一百块。随处可以你的相同的文字

网友:
可能是南桥吧,好象保护了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待机条件那个没有满足啊

网友:
待机电路的问题 检查下电压撒

网友:
如二楼说的,我查过电源接口,接口过有两个MOS管,当待机掉到0.01A时就一个MOS管的控制极由原来的待机0.03A正常的23V 降到17V,如三楼所说的,待机0.01A时3V5V我都测过没有

网友:
换个1901E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