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似水墨画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10-06):
一DELL 700M本子,屏开机时白屏然后灰屏,就像水墨画淡淡的墨,然后是纵向的彩条纹,没有清楚的界限,都像水彩那样淡淡的,手头没有这种接口的好屏,20针插的,确定屏线没问题,是不是可以认定屏坏了?
DELL

网友:
应该是屏,换屏

网友:
屏的问题占多些,再就是显卡了

网友:
大多数是屏坏掉了,换坏试试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还有就是显卡了

网友:
屏主控加焊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