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都快炸了,明基T31笔记本离奇维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10-06):
没意见.封帖完毕

网友:
有哪位大哥帮忙一下吗?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是把R218搞飞了,还是把信号线搞断了。让人无从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218现在不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想真有意思.按下开关.然后再碰一下就能开机了.好像跟晶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连接晶振的?

网友:
阻值是多大的,找不到,就找个100K或10K的看下,看下这个电阻这边是接什么的,是接地的还是接电压,还是分压的,分清他的作用!估下阻值替换下,这种小东西,不要用铬铁焊,焊工不好粘在铬铁上就是见了,用风枪加焊,加点焊膏,捏子推一下就可以了~修好了,记得回贴哦

网友:
疯枪焊电阻,越焊越疯

网友:
你这个问题怕不是电阻引起的吧,可以装1K或10K的一试便知。

网友:
哈哈 有点儿离奇 加油哦LZ  修好说下哈

网友:
看来这问题还真是离奇,那么多兄弟都没碰过这种怪事.

网友:
很离奇     我昨天修了一个华硕的     只要一按南桥周边就能自动通电开机显示     南桥加焊了     不行  又换了个南桥   还是不行   最后把南桥周边能换的都换了    也不行    最后把板子都加焊了一遍      还是不行       没办法只有换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离奇了,不过这板要换客户接受不了.没办法呀!兄弟你有没有什么维修思路呀?

网友:
加我QQ聊一下172826370

网友:
照图 补上就行了啦

网友:
看来还是要找图纸

网友:
学习下。。。。。。怎么好的分享哈

网友:
图纸下了,目前还找不到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装上电阻还不行吗。应该不只这一个电阻氧化。在找找

网友:
我现在的想法是在这个地方引出一个线到开机键上.这样一来一按开机键就相当于碰了那个触点.同时也就触发了.不过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这倒是一个未知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
找一分图纸看盾,不然就不好办了。

网友:
断线问题要注意看板,要细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