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PF17G+ 不显示 ( 屏故障)

楼主(2010-10-06):
如题   明基PF17G+   不显示     用通用板驱过  肯定是屏本身的问题      现象为有背光  黑屏    隐约可以看见一些不规则的暗线

屏型号:QD17EL07         屏上有两个集成     SPFD3226B-HLO91      AAT1168B

有没有哪位高手修过这种现象的屏          请赐教!!!!!!!!!!!!

网友:
用通用板试,有条纹,是通用板的程序不对。不一定是屏的事

网友:
这个型号的屏坏的好像是比较少的...一般都会是屏线问题比较大

网友:
是啊,这种屏坏的几率是满低的!一般都是开关坏的多!你说的有背光隐约看到多数是程序不对!

网友:
楼上的几位不要说程序问题好吗   程序问题还是屏问题    肯定之后我才发这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