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E 进液体 后不开机

楼主(2010-10-06):
液体是从左侧面及键盘进去的。仔细观看进液体的原件位置EC/IT8511E周围。我先清理液体,烘烤主板。通电检测,电流显示0.028-0.030间。按开机键没反应测量PWR_SW# 信号正常。先检查EC工作条件。测得 供电+3VA_EC 时钟32.768Khz 复位EC_RST#都正常。但还是没有SUSC_ON输出。再测量ISA ROM 的工作条件,也都正常。但还是没有SUSC_ON输出。估计是线路有断路。拆下EC发现下面有不少液体痕迹。清洗看不出问题。不放心还是重点测量EC至ROM间的数据连线。测得EC/127 FA3/BADDR1 与ROM/23 的连线有断路。正好是在 EC焊盘根部。连上,上电可以开机了。
华硕

网友:
为什么进水总会断线,昨天为了修一进水板,搭了一座桥,飞了五根线(DCIN,12V短路,RTC_BAT断了),把电池充放电部分给切了,总算把一台电脑给救回来了(未出保,市面都没主板卖,还集成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