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0-10-06):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主机点不亮,卡卡一插,C1,拆主板,拆着拆着在我的火眼下发现内存供电管上有个小洞洞,算了还是不拆了,用风枪直接进机箱,焊的有点烂,但是省事嘛,开机00........7F ,大功告成,呵呵 票票又到手了,插上刚插拆下的线,开机直奔桌面,收钱关机收工,竟然重启了,马上心里不是个滋味,没遇到过这种这种现象,看来钱不是这么好赚的,准备又要拆主板,突然看见前置USB数据线排颜色不对,妈妈的,拿着钱高兴的把供电跟数据线插反了,幸好没和地插反在客户面前轻烟一股就不好了,重插OK.

网友:
还好客户没让你帮他装系统,做这行的一般都用U盘,插一下就会冒烟!

网友:
所以吗,维修既在修机器又在修炼人

网友:
很多时候故障已经修好了,只是在装机时因为一时的小疏忽,导致前功尽弃。昨天一个换灯管的液晶,安装时不小时弄破一个小角,钱没收到,还搭上个显示器。

网友:
你老兄可真是有点不太细心阿   这错误 哎  什么都不说了 以后注意点吧

网友:
我纳闷,前USB在没有插设备时是开路的,怎么会引起关机后绿线不跳变到高电平?

网友:
险啊,做事还是要细心才行呀!

网友:
         你比我运气好  我等着客户面把 插错了   登时立即就冒了股 青烟  嘿嘿

网友:
你真幸运。这样也死不了。。。。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一定要小心注意加小心

网友:
很幸运啊。。我就看过差错烧掉的

网友:
维修室里静悄悄最好。

心不顺的时候最好不修东西。

网友:
USB数据线?楼主的是一根根散的那种吗?好象现在的都合在一起了!!

网友:
呵。或许是LZ修主太多了 修昏了。。。 我还把桥做反过。 幸好没烧啥东西。

网友:
这是常有的事,搞事搞晕了头,有时一不注意也会冒点烟,也不奇怪!

网友:
严重支持7楼,前USB在没有插设备时是开路的,怎么会引起关机后绿线不跳变到高电平?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对不起,前面写得不明白.重复一遍,不是灌水.     前USB在没有插设备时是开路的,怎么会引起关机后重启?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看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碰到呀

网友:
下次可能运气就不好了,维修本来就有风险,胆大心要细啊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