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CI-E显卡可以装系统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0-06):
一块PCI-E显卡可以装系统但进不了系统!请指教那部位出了问题啊!

网友:
进不了系统是什么现像是黑屏还 是没显示呀?一般都是空焊或刷个BIOS

网友:
不装驱动可不可以进系统?GHOST解包时,不装驱动,如果可以,那很有可能是GPU空焊。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容坏了,我遇见过电容坏了,能装不能进的

网友:
不装驱动时可以进系统的,装好驱动进系统时黑屏

网友:
而且如果调整刷新率也会黑屏

网友:
可能是旁边显存空焊了!你用烙铁加点焊丝试试!不行 吹下显卡

网友:
GUP空焊会导致无法加载驱动,显存损坏也会进不了系统直接屏幕。

网友:
确实是显卡问题的话,
可以刷显卡BIOS或者加焊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