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简单处理坏一个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换灯管确实是个麻烦事,在论坛上记得有说在出问题的那个灯管接口部位接一个高压电容可以解决,具体操作不知道怎么用。。现在知道有种方法就是加个通用的二口高压板代替原四口的高压板,但这样得贴上个高压板。。
请教有没有简单实用的方法。
多谢~!

网友:
可以采取直接短接或者接个电感来解决,但是如无特殊情况不赞成这种修法

网友:
技术不能有半点虚假,偷工减料不是尔等所为。

网友:
做维修的不要怕麻烦,有很多灯管坏的都是坏上下两组,那你怎么改?

网友:
其实几根灯管寿命都是差不多的,虽然暂时能解决问题,恐怕用不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直接短接的意思是把接灯管的那两个电极直接连起来,这样不会短路吗?,还有如果接个电感,有什么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会出问题,电感也没什么具体要求只是个人感觉接个电感比直接短接更好,如果一时找不上灯管的情况下可以暂时使用这办法来维修,但是有灯管的话不赞成这样维修机器

网友:
还是不要图省事,老老实实给人家换掉,我以前用这种方法,没过多久就又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保护

网友:
具体怎么搞要看PWM芯片的型号

网友:
看来去保护不适合你们,学会了是维修界一大害啊!!

网友:
用二灯的高压板,

网友:
不接坏的那个灯管,把新片保护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