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P4I845GV-GLA-D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07):
开机风扇转动,无显示,拔掉内存无报警声。测主电压只有11V,5V,3.3V正常,此电源在另一主板正常,CPU正常,此故障是工作中死机,强行关机,再开机就这样子了。
请高手帮我。
cpu

网友:
按重启键看看能不能开机.你这情况要考虑硬盘有坏道没有,还要考虑主板开机电路晶体电容电阻有没有什么损坏,只要没有损坏i/o芯片和南桥应该要好办一些.换掉受损零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