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输出芯片有一路不工作应急修理

楼主(2010-10-07):
拿到一台Dell显示器,开机总是1、2秒保护黑屏。经查为4灯仅有两管工作,顺藤摸瓜,找到逆变器芯片为德州的TL3451的两路中的一路PWM没有输出。于是乎将不工作的那路断开,将有输出的那路并入到断开那点。以为大功告成,开机一闪舜息,保护更快了。原来反馈信号也是两路,只好将15脚接地,取消保护。开机,正常。这种方法是省去更换芯片。

网友:
楼主这么牛...这样改能用多久呢

网友:
是这样的,这仅是应急修理,让显示器回复基本功能。由于改造在信号一级,而且也是芯片本身出现“半身不遂”。如果手边没有现成芯片,这样更改不足为过。至于寿命,只要没有下一次高压端器件失效引起的过压或过流,寿命应该持续。就是有也是等同于正常更改,不同之处在于再修的难易程度不同。

网友:
不知道能撑多久哟  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而且保护也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