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 如何校正

楼主(2010-10-07):
如题,数字万用表需要校正么?如何校正?

网友:
不要吧,我的用了好久多没有什么校正也没有听说过

网友:
用台机表校正吧

网友:
校正要基准源,做参考才会准确

网友:
需要精密电阻配合
娃娃是你养的吗

网友:
我用电脑主板的3.3V电压作基准源校正。

网友:
电脑主板的3.3V并不准确,一般精度连为1%到2%的样子

网友:
数字表不用校正,发现不准可以换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用精密电阻校正呢,我家倒是 有个娃娃,不过不是这只。

网友:
我的有个档位好像给烧了,200v直流电压可以测试的准确,20v那里测得不准确了,没什么好办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欧姆用精密电阻
电压得用基准源了
前提是表发现不准了或者你就是玩这个的
电池电量低也误差会大的

网友:
一般使用的校准只要有标准源就可以进行,包括交、直流电压电流源,和标准电阻等。目前比较常见的校准仪有FLUKE5520,5700系列等,如果要出具校准证书得到权威部门,如计量部门才行,因为这牵涉到基准源的传递和权威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这么麻烦啊,我只是在一次测量的感觉似乎是我的表不准了,才想到校正这个问题,只是想有一个简单的易实现的方法验证下我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