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摄像头图像是倒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07):
ASUSK60IN华硕笔记本原配WIN7系统,官网上只有WIN7和VISTA驱动,改装WIN XP后无XP驱动。
下载了ASUSK50IN的WIN XP驱动,安装后基本上成功了。就一个问题:关机不能切断电源,而且只能长按电源钮切断电源。
后发现是摄像头驱动问题,卸载摄像头驱动,关机就正常了,但摄像头图像是倒的,不知怎么解决。请教各位,先谢了!

网友:
-------------驱动没有装对。

网友:
是驱动没装对    要他原来那张光盘驱动才可以的      官网也很难找得到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很久之前遇到过,最好换张盗版盘

网友:
驱动不对,提供硬件vid可以向客服要设备驱动

网友:
问题是官网不提供XP驱动。
装WIN7没问题。装XP才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支持XP的驱动?

网友:
驱动不对,很早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下个万能的驱动试下呗···

网友:
用硬件号(设备ID)查下他的驱动啊,   基本多能解决

网友:
问题是楼主不知道什么是vid ,不懂还是用WIN7吧

网友:
我上次本本也是这样·去官方下个驱动好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到官网下个驱动就OK了。

网友:
就是驱动问题,前两天也碰到这种情况,重新装摄像头驱动就正常啦!

网友:
华硕的驱动的确挺难装的,要找摄像头的设备号,然后又到官网找相对应的驱动,还有就是把这个型号的摄像头驱动都下了试试。

网友:
用原来的驱动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吧

网友:
驱动不匹配,重新下一个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更新一下就ok

网友:
打电话找客服。他们会给你正确的XP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