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LED屏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几天前,一客户到店里换屏,联想的t400s,是LED的因为电池不太好拿,就懒得拆下了,结果换上之后就是暗屏了。但是他原来的是压碎了,还是一半亮的一半碎掉。我吓一跳以为屏坏了,又把他的碎屏换回去结果他的也不亮了,郁闷了。我量了一下排线只有个3.3v,没有高电压,把主板拆出来,在排线插口背面找到一0欧姆的电阻为无穷大,换上一个0欧的电阻,把排线都插好后,加电亮了。。。就因为一时懒散,没把电池把主板烧了,大意了。希望同行们注意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是的,电池要拿掉的,

网友:
这种情况要注意

网友:
修机子不能取巧,不能偷懒。

网友:
除了键盘可以带电插 其他的组件都不能带电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小心为妙,以前有个同事带电池换键盘,换好导致不能开机了。

网友:
是一个教训!很多新手换高压条或者换屏都不取电池的,出事就知道后悔了!实际上我们接到客户的机器开始检测时第一件事就是取下电池(方便查看开机电流),直到机器修复完毕才把电池装回机器交货。只要修不充电的机器例外才需要装上电池测试。

网友:
不要因一时的省事 就坏啦大事哎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网友:
一般来说动硬件前应拔掉电池的

网友:
修机子不能取巧

网友:
是呀这个一定要注意好哦

网友:
那个o欧姆电阻容易坏,不一定是楼主的原因。。。。

网友:
我换了N多块LED了,都没有拔电池,也没见烧主板啊

网友:
是赶巧了,不过理论上讲,不取电池拆装什么都可能烧的。

网友:
细心和耐心是维修必备的

网友:
拆东西先拆电池,基本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是后面的保险烧掉

网友:
就是 啊   我上次也是把别人主板烧了

网友:
楼主还算幸运,没把屏给烧了,下次要注意了,换屏时电池一定要取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