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LVC06A 的门电路能拿什么代换啊
LVC07A可以吗
或者哪位能告诉下具体的代换型号,谢谢了

网友:
不可的。如果是简单门电路可以用三极管代。

网友:
7406是六非门集成电路
可以用7404 7414等代换
不能用7407代换

网友:
谢谢两位
我找到相同的代换了,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楼主代换和替换怎么都搞错啊!呵呵!

网友: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最好用相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04  05  06门三个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