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怎么弄

楼主(2010-10-07):
刷BIOS怎么弄都用什么命令啊

网友:
这里硬件维修 基本都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用编程器就可以 了

网友:
如果是维修员,手上大多有编程器。

其它用家是用原厂 Dos or Windows 软件或主板內设的开机刷 Bios 功能。
用法说明书上有,原厂网页上也有教导。各厂家都有点不同。

网友:
摘BIOS芯片。打开编程器的软件,选择器件,就是芯片的型号,然后读取芯片,最好先备份下,然后擦除,查空,打开新的BIOS文件,写入程序,校验芯片。OK

网友:
编程器实在是太好用了,而且很便宜,经常刷BIOS的一定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