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 310电流0。33A不显示

楼主(2010-10-07):
芯片组:965PM+HBM+NV8400
故障:此板是修过的,显卡被人做过BGA,供电正常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不应该上电只到0.33吧

网友:
0.33  先看时钟出来没有  再看 PCI复位有没有

网友:
查得时钟没有出来,更换F31A的料板上的时钟芯片RTM875T-606后,也是CW4的板,有了时钟,H-PGOOD,H-CPURST也有了,电流0。7A不动,以为BIOS不正常,更换一个还是一样的0。7A不动

网友:
F31A的时钟芯片是ICS 7335973 9LPRS365BQLF,和Y310的板号和电路都一样,不知这两个芯片是不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北桥复位都出来了,俺觉得楼主成功了。只是还有其他故障没排除。

网友:
显卡会不会也有问题,0.7A的电流有可能到显卡了。

网友:
是不是把显卡做坏了

网友:
用F31A料板上的IT8512 DXT换了Y310主板上的IT8512 DXS,也是0。7不动的,更换一片全新的G86-630,电流上到1。02A也是不动,BIOS的5PIN没有数据波,可能是上一位维修的兄弟把板做OVER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