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维修思路跟心得

楼主(2010-10-07):
主板维修思路跟心得
我每次都只会测供电电压 下一步就步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去技术区多读

网友:
不触发,差待机电压,开关信号
不加点,量什么电压没出来
不开机,开跑马灯跑到什么位置,针对性的试着加热或换一下,量一下总线
功能问题,量所在功能的供电,开关,信号线,侦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