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友 遇见没遇见过 主板喇叭 乱报的

楼主(2010-10-07):
已经遇见过很多了 主板用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喇叭 跟救护车思的  乌拉乌拉乱叫   不是品牌班子  就是普通的  我通常是摘了喇叭   不过到底是为什么叫呢

网友:
有可能温度报警,看一下BIOS里的温控设置

网友:
有一次插跳线的时候,我把喇叭的跳线插错了。嘿嘿...

网友:
遇到过华硕风扇插错报警的.IBM 机箱盖子没盖上报警的 联想品牌机不设置BIOS报警的.七喜品牌机装2块硬盘报警的. 杂牌主板没有电池报警的.....呵呵 后来一火上来 直接钳子拔了 主板上的蜂鸣器

网友:
如果不是品牌机的话一般都是温度报警,或者电压不对,在BIOS里都可以看到,有的重设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温度  风扇插错   硬件被动   到喇叭电路电阻  跳线帽 。。。。

网友:
喇叭本身坏了也说不定

网友:
我也遇到不少这样的,全是不接喇叭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喇叭 跟救护车一般是没有检测到CPU风扇

网友:
我有个客户的升技P35主板,在使用过程中会突然报警(救护车声),但叫他用鲁大师看温度都很正常,之后叫他拨掉主板喇叭 连续使用几天也不见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