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本图纸和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07):
这个上网送来的时候电源短路,拆开后发现电源口附近有烧伤的痕迹

,把电源正极连接的所有元件拆除还是短路,但是后级无短路。直接把保护隔离电路中的Q2和isl6253HRZ的供电脚断开,然后把Q2的D极和isl6253的供电脚连接

,然后用线直接连接电源,有待机电流,但是开关上无电压。不能正常触发。在维修的时候不小心把连接的那条线碰到别的地方了,把一个APW7138的芯片给爆了个洞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第一次遇见。
我现在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APW7138是做什么用的。可以用别的芯片代替吗?
第二:DC-IN还连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Q2和ISL6253还是有别的,手头上没有图纸不知道。也没有测量出具体还到什么地方去了。
第三:寻求电路图或者维修思路。这个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工厂代工的。找不到版号。有图纸的共享一下,谢谢!!

这是这个本本的型号。应该是很山寨的东西吧。。

网友:
机子是什么牌子型号吗

网友:
刚上传了,图片,大师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就叫paibook

网友:
大师们谁有图纸啊

网友:
APW7138 SSOP16/DFN 降压 PWM输入7-25V输出0.6-3.3V替代ISL6268/ISL6269A

网友:
谢谢!!我找找去!!

网友:
这个上网本用的应该联达的X10A主板
给你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