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的故障

楼主(2010-10-07):
有台明基17的液晶,开机亮几分钟后就黑屏,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高压板被保护了,你去掉它的保护就行了

网友:
高压板故障C5707坏了,虚焊引起    明基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C5070是电容还是什么?

网友:
C5070是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C5707是三极管

网友:
试换一下C5707吧。不过也有可能是保护

网友:
换掉5707,补焊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