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卡 coms放电 信息会丢失么

楼主(2010-10-07):
RAID卡 coms放电  信息会丢失么 一般raid的信息是存一个盘里的  RAID卡信息有存coms里的么

网友:
好像没有的 只要不是主板集成的,盘没有问题

网友:
COMS放电是复位南桥里面的COMS模块。应该对RAID卡不会复位。

网友:
呵呵  raid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