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的液晶显示器特别的暗

楼主(2010-10-07):
20寸的液晶显示器暗...开机显示器特别暗.但还能看清.在过一会才会正常.. 这是什么情况呀????????

显示器型号是..清华同方LC-20D18

网友:
开机屏暗应该是灯管的老化,把屏拆出来单独用通用驱动板点亮看是否花屏,以便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现在已经不花屏了..只是暗..要过一会才会正常不暗了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正不正常,

网友:
今天彻底的暗下去了..仔细看才能看到..后来拆开看了下..又能看清了.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台联想LW2060的也是暗,检查是灯管漏气。

网友:
---------------暗屏先用测试灯管看看灯否点亮。能点亮,再给原屏换灯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