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315机器“亮”了,内屏外接都不显示

楼主(2010-10-07):
又遇到一例,机器“亮”了,按大小写的灯能亮。内屏和外接都不显示。主板是inter 960的集成显卡的北桥 。  已经排除了屏和屏线, 查屏线接口第一脚屏的供电LCDVDD 上没有电压。16脚18脚有3.3V电压,26脚 BRIGHTNESS_CN28脚BLON_OUT与高压包的亮度调节和屏的开启信号是相连的,但是一直是低电平。高压包上有19V供电。       查找LCDVDD的来源:芯片U35的第 1脚3D3V_S0转换而来,第一脚有3.3V第二脚无电压。更换U35以后LCDVCC电压3.3V出来了。但是 GMCH_LCDVDD_ON信号一直是低电平。 这个信号是北桥发出来的。使劲摁住北桥还是不显示 ,加热两次还是不显示。只是屏会闪一下外接也不显示。屏线接口的26脚 BRIGHTNESS_CN28脚BLON_OUT一直也没有电压 。都是来源于IO      请教高手 机器“亮”了以后,屏,IO和北桥之间的时序是怎么样传递的。

网友:
你说的是自相矛盾,把问题说清楚三,兄弟。

网友:
楼主应该这样讲----能触发,不亮机,无显示。是刚毕业的吧?

网友:
屏没供电是吧,你短接LCDVDD和 3.3V,一样的,只不过上电屏就工作了!试下,修好了回复哦

网友:
二话不说,先干北桥。

网友:
机器亮了 此亮非屏亮也,而是机器已经走到LOGO 这一步了 按大小写的灯会闪罢了。产生歧义要改一改了

网友:
是不是集成显卡 如果是可能是北桥坏了没发信号出来

网友:
支持serveridea77的做法,都是3。3V,我们就那样做过,但那样会有先亮屏的毛病。开机会闪一下。

网友:
更换U35以后LCDVCC电压3.3V出来了,既然LCDVCC出来了,再查GMCH_LCDVDD_ON这个信号已经没有意义了,不如追查26 28脚的信号来源

网友:
我前天一个HP4416S的跟你这个一样的 后来换显卡没成功 主板报废了

网友:
排除下屏供电负载有无问题,无明显短路,烧黑。可以短接LCDVDD电压过去,

大小写等都可以操作,证明机器自检基本通过,短接可以点亮的话,你就看着办了,

有心情,追根刨底,没时间就交差给用户

网友:
重新换了个新的965北桥 ,问题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