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进水,插电南桥烫

楼主(2010-10-07):
接客户一T40,说是进水了,用了几天就开不了机!心想T40还不是小菜!
几分钟拆机,发现显卡左下脚和1631左上角有腐蚀过的痕迹!刚好包括了南桥的位置(心想该不会是南桥吧!)万用表打各电感并无明显短路!插电,无待机电流!
修进水机一定要细心,所以不能着急!一点点的搞!
先看保护隔离通没?第一个通了,第二个没通。一量控制集才10V.正常有23V才对啊!直接找到TB的主供电脚,呀!才3V左右!看来问题在这里,拆下TB 发现板孔已近不通,芯片下面很多黑黑的杂质!清理补线!(心想应该好了吧!)装好TB,一插电,0.36!哇!有短路!但刚才量的没发现短路啊!一摸桥,南桥烫的很啊!典型的南桥短路故障!
但我这人,有个毛病,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把握!是不会做桥的!在量了一下3V 5V阻值110欧,很正常啊!在量一下待机!3 V  5V  1.2V都有,就差1.8V!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必须要有的!不管怎么着,先修好这个电压在说!于是供电,开启。插起来!还好第一步就不正常,4脚才0.5V,难道也是断线了!拆开一量!还真是,过孔又断了一个!心想这下电压都数来了!在不行就做南桥了!一插电,待机0.02,!看来行了!开机正常!测试一天没问题!

网友:
一直以为南桥短路会烫,上电后缺电压会烫!没想到待机缺电压也会烫的!自己也涨点记性!

网友:
没有百分之80的把握是不会做桥的。

网友:
很多时间吧你整的头痛

网友:
我还遇到过一台机器南桥供电的电阻阻值变大了一点南桥都发烫的呢!楼主这个板进过水不烘干处理的话用不长的。不如换板了。

网友:
是啊,桥缺电压是会发烫的,与短路缺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1.5M没有就会这样。1.8M跟1。5M是一路的。

网友:
真巧我前几天也弄了一个这样的,也是飞了一根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