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移动硬盘】急!!EasyRecovery 您选定的目的 ...
【已解决,移动硬盘】急!!EasyRecovery 您选定的目的路径在源分区中

楼主(2010-10-07):
误格式化D盘,用EasyRecovery格式化恢复到f盘,显示:您选定的目的路径在源分区中 。怎么会回事啊,我明明选择的F盘,请高手指教!!多谢急!!!!
硬盘

网友:
那就再带一块盘。

网友:
进pe用恢复软件恢复一下试试看,我发现你用的这个软件不怎么好用,恢复的速度快,但很多恢复后不能用

网友:
把ER卸载重装到C盘再试试

网友:
最好是恢复到另一块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