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TPS51020发烫

楼主(2010-10-07):
一块明基老板子,因这个芯片烧了,换新的,量后极无短路的情况下,通电,竟然这个IC发烫。这一般是什么地方引起?求思路。
芯片

网友:
把3V5V电感断开看看还热不?可能后级还是有短路,或芯片周边的元件(MOS管为主)有微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