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经典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07):
        IBMX40现像是 待机0.O1无3V5V1.5V
经查TBPIN59 VCC3SW3.3V正常,PMH4 PIN7 VCC3SW也正常PIN43 VCC5M_ON PIN76 VCC3M_ON无电压,MAX1977 PIN6 SHDN#也无电压.
        首先查MAX1977 PIN6 SHDN# 此脚是VCC3SW经过一个上偏置电阻R793R接入下偏置是经过一个二极管D81(正极接MAX1977PIN6负极接TB PIN52)到TB PIN52 SHDN# 现量PIN52为0V。因为TB PIN59 VCC3SW 产生后 PIN58外部的电容结合内部电路产生3.3V的复位,复位正常后会从PIN52输出3.3V的SHDN#(PWRSHUTDOWN#),量TB PIN58 RESET# 3.3V说明复位正常,但是为什么PIN52没有3.3V呢?
       当把MAX1977和两个场效应管给拆掉后,量TB PIN52 3.3V 。又把MAX1977装上(未装两上场效应管) MAX1977 PIN6 3.3V PIN3 NO3 PIN4 NO5 都有3.3V PIN18 LDO5 5V PIN25 LDO3 3.3V 。这时候1.5V输出也正常了。
    又把两个场效应管也装上,通电和之前一样MAX1977 PIN6 无电压,当把表笔放到3V和5V电感上在通电的瞬间会有电输出,说明了那里不正常引起保护了,看来重点要查MAX1977 PIN6 看图发现TB PIN52 经过了一个上偏置电阻R216和VCC3SW相接,把PIN52挑起来此时就有3.3V然后3.3V 5V 1.5V输出都正常,但TB PIN51 M_PGS 没有输出3.3V的电源好信号(VCC3M、 VCC5M、 3M_ON、 5M_ON都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TB PIN52 通电后变为低电平,这种现像是不是TB保护呢,请高手们抽点时间出来帮我分析下,我非常的感谢!

网友:
  你看下TB还缺什么条件或换个TB试试。

网友:
TB更换过还是一样。应该不缺什么条件,当把3。3V或5V的电感一个去,TB PIN52就正常,把PIN52挑开电压都正常。

网友:
请问下个位有没有谁修到过IBM TB保护的故障呀!

网友:
没看懂,看了3遍还是没有理清楚头绪,  TB 保护的话应该是工作条件没满足或者瞬间开机时候反馈没有正常给TB接收才会关闭52脚

网友:
会不会是TB那边还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