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另类问题,大家给点解决的建议

楼主(2010-10-07):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943NW液晶,故障不定时自动关机。再开机正常使用,半小时后有出现关机现象。客户说有时候,15分钟就出现一次。

拆机检查电源板无电容爆浆,鼓包。。因为客户在等,所以直接上全新的电源板测试,故障一样。拔掉触摸开关排线,也是自动关机。在论坛里面找了对应的程序,重新写了25L1005MC和24C08还是一样。

说明,这个显示器生产时间:09年6月。驱动板的程序版本:M-MY19N 496A 200965PS01-C CAC4     哪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自动关机是电源灯也不亮还是电源灯亮没图像呀?

网友:
943的机器,拔掉触摸线就不开机了,怎么还会自动关机?

网友:
检查是不是按键板漏电呢?

网友:
拔掉拔掉触摸线,还是可以开机的啊。只要前一次拔掉电源之前,没有按关机键,是可以直接通电开机的,不需要接上触摸排线的,本人已经试过多次了

网友:
回答二楼的。..............自动关机不是黑屏,肯定是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啊

网友:
换驱动板吧,943NW的通病

网友:
刷MCU,看看。不行换驱动板吧。上次我也修一台明基FP71G也是这样的。自动关机。

网友:
这个病  很 奇怪,,期待你的解决答案,,,,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会不会是虚焊?!

网友:
会不会开关有问呢

网友:
刷了多个版本的程序了,还是没有解决。论坛里面的程序都试过了,要不就是不开机,要不故障还是一样。主芯片,也已经加焊过了,真显不出还有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的就不要瞎说了,943的机器按键板是触摸的,换驱动板,改给我看看呢。除非换原装板。

网友:
是的这种机器的键控是触摸屏,键控是不可以改的,只有换原装的一体板了。

网友:
MCU吧,你把MCU用风枪加热下看下是不是开不起来了?如果是那么就换MCU。

网友:
这个机器换过通用板 的 触摸按键好用的

网友:
拔掉按键 即可判断出驱动板还是按键板问题

网友:
换个信号板  就可以 了啊

网友:
觉得按键板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款机器  不插触控板 是可以点亮的  我刚修好一个  只不过换的是高压包

网友:
不插触控板或者换个新的触控板。

网友:
LZ说的 对 这款 只要开机断电 在拔除触控板  直接接点是可以亮的。 我就是那么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