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p6206 PDF

楼主(2010-10-07):
求up6206  PDF

网友:
PDF已经被UPi官方网站去掉了,所以不好找了.只有简单的一点资料了:

Feature

Selectable 3/4 Phase Operation
8-bit DAC, Supporting Intel VR10.1 and VR11.1 CPUs
Programmable Dynamic Power Saving Mode Operation
Simple Single-Loop Voltage-Mode Control
Integrated 12V Bootstrapped Drivers with Internal Bootstrap Diode
Lossless RDS(ON) Current Sensing for Current Balance
Adjustable Operation Frequency form 50kHz to 1MHz Per Phase
External Compensation
Adjustable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djustable Soft Start
VR_HOT and VR_RDY Indication
VQFN6x6 and VQFN7x7 - 48L Package
RoHS Compliant and 100% Lead (Pb)-Free

Application

Desktop PC Core Power Supplies
Middle/High End Graphic Cards
Low Output Voltage, High Power Density DC/DC Converters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s

Description

  The uP6206 is a multi-phase synchronous-rectified Buck controller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deliver high quality output voltage for high-performance Intel micro processors. It integrates a 8-bit DAC that supports Intel VR10.X and VR11.X tables to set the output voltage between 0.5V and 1.6V.

The uP6206 provides programmable 3/4 phase operation. It integrates 3 bootstrapped drivers that support 12V + 12V driving capability. 4 phase operation is enabled by a logic level PWM output, achieving optimal balance between cost and flexibility. The uP6206 also supports dynamic phase selection by PS1/2 pins. Operation phase reduction at light load conditions achieves high efficiency over a wide range of output current.

The uP6206 includes programmable no-load offset and slope functions to adjust the output voltage as a function of the load current, optimally positioning it for a system transient.

Other features include accurate and reliable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adjustable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nd a delayed power OK output. This part is available in VQFN6x6 and VQFN7x7 - 48L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