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测试显卡性能(在线等)

楼主(2010-10-07):
我有两块显卡一块是山寨的9600GT 还一块是 七彩虹的 ATI1550 都是pci-E插口的。。我想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测试出他们的性能要好一点。谢谢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一般用furmark测试显卡

网友:
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我们都是用3DMARK 2003或05的测试,另一方面可以测试稳定性

网友:
3DMARK05测A卡好像要打补丁的。

网友:
看你的卡性能也不高还是用03版的3DMARK好了,不用05的啦

网友:
FURMARK是比较好的,可以测试出显卡的稳定性,如果FURMARK测试通过,基本上3D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