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q40 主板谁做过?求教,着急!!

楼主(2010-10-07):
因为板子薄,一做显卡就起鼓,向上鼓,该咋办啊……
显卡

网友:
热胀冷缩的原因,尽量均匀加热。没别的好办法了!看你用什么BGA设备了。

网友:
基地买的返修台

网友:
只要你注意控制一下温度就好了 要让它大面积受热

网友:
我做好过,用白光风枪做的。半年多了没回来过。现在的板都用无铅的熔点高,不加高温下不来,加台高温又容易杯具。看样子你的板8成是光荣了。节哀!

网友:
做之前最好是烤干芯片里面的水分。

网友:
恩!是啊!hp的cq系列就是这样啊

网友:
你用的是BGA你可以把下加热都打开 再把支柱支好 没事的

网友:
看来还是我的土炮好使

网友:
CQ40显卡还没做过饿, 只晓得这款机子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一定要进烤箱,否则很可能杯具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的多,一般不容易变型的,除非你的主板有水分,无铅的板最好是用三温区的机器做,成功机会大的多

网友:
CQ4系列的板子确实是这么回事,稍稍加温就变形,而且还喜欢上凸,不过等冷却就回位了,我没有拆过,一般都是加焊,还行,拆下来就不知道能不能作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