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10-07):
这三天一天碰到一块不过内存,跑BOAA.各相供电都正常.前两块换内存槽OK.今天这快换之无效.此主板为银狐主板,想刷BIOS没有,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思路没有

网友:
看下有没有烧断线之类的,有时候旁边那些管也会影响不跳的

网友:
还能有什么思路,按内存不过的方法修,量内存工作电压、参考电压,数据地址线等

网友:
压 北桥    看看  查  内存的4组时钟 电压正不正常,  还有VTT  电压   打AD线对地阻值偏低烤桥 偏低换桥  刷BIOS  机率太小了

网友:
档DO
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清除CMOS
量北桥的供电,北桥坏。

网友:
诊断卡C1不过,北桥虚焊,我见过好多块这样的主板。用风枪烤下北桥也行。

网友:
是不是座虚汗照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还有很多跑B0的与CPU座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