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毛病,全板的全压都跳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07):
     补充一下 这是技嘉的板子,板号是L4S5M REV:5.0

此板是返修板!第一次来数码管一直跳00-FF-00-FF,跑复位线路跑到南桥边上的一个小三极管(Q36)上,换过后就正常了!
     两天后,这板又送回来了,故障还是老故障。随之仔细检查上次换的三极管(很仔细),并没有发现异样。但诊断卡数码管还是一直跳00-FF-00-FF全板的全压都跳变,复位灯一直闪,I/O换过好几个,刷过BIOS ,取下BIOS也是这么跳。
      于是我又跑了灰线,从灰线出来有个220电阻,一端接地,再经过另两个电阻到一个三极管(Q37)的E极,C极连到我上次换上去那三极管(Q36)的E极,Q36的C极是连到复位脚下面的95欧姆电阻上,越过电阻就到了复位针脚。
      另外,旁边有个Q35的C连到Q37的B极。Q35的C极又是经过一个472电阻连到CPU座旁边的RT9237的27脚
       我刷过BISO  也取下过RT9237 故障都还在
       希望有前辈能指点

网友:
此板是返修板.。。。。具体是什么型号啊。大哥。

网友:
把内存 桥供电的 MOS全换掉试下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呀,查一下是不是那里有短路或者是双路供电串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