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KAVA0上网本 不开机

楼主(2010-10-07):
宏基 KAVA0上网本, 前几天被雨淋过,拆机清洗过后,未发现有被腐蚀的地方;测各电感和内存槽没有发现短路,然后插适配器待机0.03,正常。按开机键电流0.03-0.04循环. 有3.3v和5V。
      INTEL芯片组 ,KBC是KB926QF D3  ,32.768正常,CMOS电池没电压! 各位高手能指点的指点下 ,板号是 KAV60 LA-514P 有图纸的分享下  在此谢过了

网友:
上网本 正常用坏的 一般加焊一下桥和显卡就能修好   不过进水的就不好说了    要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