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寸液晶用通用驱动板现象

楼主(2010-10-07):
故障:接信号开关灯一直闪. 在论坛上面搜了贴很多都说是MCU坏,于是就加焊了MCU就好了一天.马上就不行了.就想该驱动板,但是就出现一个很怪的问题.不接信号时屏弹出无信号的框很清晰,一接信号就显示的图象完全看不清,很模糊,颜色也不正常.请问这现象是不是通用板的程序不对呢还是其他问题啊??请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怎么某人回复的啊。。技术服务组。。请高手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某人 是谁呀?
这种问题太笼统了,没人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某人,是粤语的。很笼统吗

网友:
是给MPU供电的电容不行了,换了就可以了,这种问题碰的多了,换完电容不行就换MPU吧

网友:
换了MCU 应该好

网友:
最好把型号报清楚一点。 有些老型号,比如三星151S,152S,一般都不会坏MCU。

网友:
接好按键电路,调整一下亮度、对比度。通用版默认是50的,调到15左右看看。